m4010报7声头大

楼主(2017-08-08):
大清早一熟客拿来一台m4010,说是用一会死机掉电,15年在我这修过北桥的。那不用想了,肯定还是北桥问题。二话不说拆开直接修。打开一看,不出所料,那就加一下吧。BGA一过。试试亮机,装起来。行。给客户一开,天啦,报7声了。玩我啊。话不多说重新植株吧。然后问题越来越严重了。植株后一直报7声了。那就换一个确定好的上去吧,我去,还是报7声。没桥换了。那就冷静想想。客户说是死机掉电。有没有肯能不是北桥的问题。这个机显卡也容易出问题。但是也不能就盲目的做显卡。冷静。那就看看论坛。论坛上有人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说是南桥的问题,那就做一下吧,还是一样。报7声,天啊,快疯了。不管了。下班。明天再找个北桥试试。大清早去同行那边搞了个北桥,换了上去,亮了。我去。顿时感觉身轻如燕啊,装机。试试。有时亮,刷刷主板在试。试了两天了,没事,拿走。到底还是北桥不行

网友:
这种机器还是比较好修的,论坛上也有许多的案例。

网友:
这个北桥应该多准备点,太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A:
修好就好了                               在找个坏北桥估计就,,,,,

网友:
AMD的99%都是北桥的问题,更换或加焊都可以。要管的时间长点就换北桥。

网友:
一般7声都是北桥吧

网友:
不是换 确定是好的北桥吗

网友:
七北八显,上去就是干。做好散热,最好是发点硅胶垫用,这个效果比铜片好的多。

网友B:
七北八显  这个说的明白啊,,那2下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七北八显  这个说的明白啊,,那2下是什么呢?

七北适用于老机器,新机器不适用,两下肯定内存不过

网友:
7声, 不是北桥吗。。。。。。。。。。。。。。。。。。

网友:
呵呵   这个桥太爱出问题了   001

网友:
这个  只用BGA焊接的功夫行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就好了                               在找个坏北桥估计就,,,,,

再换一个北桥没好估计心态就炸了 哈哈哈

网友:
7生报警应该还是北桥。这个坏的挺多。买的新的。好多也是翻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