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Y470 无CPU 供电

楼主(2017-08-08):
   同行送来一台 联想 Y470  机子  电流  0.56    拆机 测CPU  无供电   手摸南桥巨烫     本来打算直接换南桥 手上有现货    测了下 95831CPU 供电芯片  VDD  VIN 正常  7脚的VR_ON  没有 电压       看了下图纸 搞不明白 VR_ON  是不是  南桥正常  发出  S3 S4  S5  给 EC      EC 在发出的VR_ON       这个VR_ON  是  VID 组合产生的吗  大家  能说下怎么判断    南桥 正常不    EC  正常不      Y470  图纸的 最后一页  63页有时序图   大家看看     南桥我打算换掉试试    还有 BIOS  刷掉     安开机键后 我测试  南桥发给EC  的 S3  S4  S5  3.3V   联想Y470 LA-6881P

网友A:
vr_on是EC得到sa_pwrok后发出的  不是所说的SVID    SVID是南桥得到apwrok和pwrok后发出porcopwrok给CPU     CPU自己发出SVID     南桥发烫是不正常的可以考虑换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_on是EC得到sa_pwrok后发出的  不是所说的SVID    SVID是南桥得到apwrok和pwrok后发出porcopwrok给CPU    ...

sa_pwrok  是哪里发出的  南桥吗 ?   南桥要什么条件 才发出 sa_pwrok

网友:
南桥底下进水有时是看不道到的。发烫的话多数表示有问题

网友:
楼主讲的什么啊。乱七八糟的。修好了就好

网友:
有明显故障就先处理啊

网友:
看的有点晕,修好就行  恭喜楼主

网友:
南桥发烫应该是短路了吧

网友:
换南桥呗   这种hm65的好整

网友:
1.05VS_VCCPP电压短路引起的南桥发烫,还好没冲动干南桥。

网友:
这个帖子没看懂   楼主修好了就行  挣钱啊

网友:
哦,明白了 ,VTT1.05爆掉了            缺电压

网友:
看的有点晕,修好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