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小6主板触发大电流的维修

楼主(2017-08-08):
             上电待机正常, 电流显示0000,开机电流到240mA 左右,当时拿到这个板子很瞢,心想估计又不好修,然后就接屏再试试机器看亮机不,接屏测试不亮机,直接开干。
              来实地快两个月了,这是第一次修机,心里多多少少有点不适应,废话不多说,因为老师讲到过只要是触发到60mA以上时,就可以刷机看代码来修,直接强制DFU模式,后来反复好几次就是进不去,看电流变化触发190--240mA左右不动,就开始测试cpu 各路供电对地值,无短路,测硬盘供电对地值也没有问题,测试PMU各路供电都不断路,接下来再上电测除 PP_GPU无电压外 其余个PMU供电电路供电基本都有,修到此处就没有思路了,没办法请教老师去了。
              老师看了看,然后试了试也是不连机,就给我来了句先修联机看看,说干就干,拆掉USB管理,想也没想直接上电,当我刚点到开机键是电流70--80跳了一下,当时心里就有底了,像是有戏,直接开机电流一路小跑跳到1.2A左右,直接接屏亮机。

故障修复
附上亮机图

            小结、一般遇到直接故障,一般先修直接故障,这样就会少走很多弯路。

我的她,她的他 + 2 +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电流能上240,一般cpu的供电不会有大问题

网友:
240的电流是漏电漏出来的.....所以楼主被蒙蔽了,

网友:
USB供电部分短路或者漏电了。学习了。

网友:
不联机的先把联机修好了再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还是一个维修思路的问题

网友:
楼主,修苹果现在利润高不高,对同行的

网友:
DFU进不去那恢复模式呢?都无法联机而且触发240毫安的可以考虑USB

网友:
路过,进来看一下,修苹果现在利润高不高,对同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