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plus进水无触摸维修

楼主(2017-08-08):
苹果手机从6S之后,不触摸的毛病就修的少了,因为触摸IC集成到屏上了,基本换屏就解决大部分故障了。

这次遇到一个进水不触摸的6SP。顾客说已经在外面清理完了,能开机但是不触摸。

我先开机看了一下,确实一点也划不动,屏幕显示没有任何异常。先换屏试了一下,果然换屏不管用。跟顾客报好价钱,开始维修。

首先观察显示座有没有腐蚀,结果没有,很干净。下一步挨个脚测对地阻值。阻值也都正常。

然后测几路5.7和5.1的供电电压,也正常。

奇怪了,什么都正常应该好用啊。于是拿试机屏测试,果然好用。这个奇怪了。经过反复测试,发现原因。只要指纹排线扣上,就无触摸。指纹排线摘下来,就有触摸。肯定时指纹排线电路有问题。先测指纹排线座各脚阻值。发现指纹座20脚对地阻值不正常,偏大。就是PP2V75_MAMBA_CONN这一路。

然后找这路通的供电管。图纸显示通U3200,我找到一看是照相供电。当时就蒙了。后来反复确认,图纸画错了。坑人啊!

实际应该是图中的U4100。然后把U4100重值一遍,触摸终于好了。
装机试了一会,准备通知顾客。突然,屏幕闪现一道一道的波浪纹,整屏都是,然后触摸也不动了。这可奇了怪了。换屏试试,依旧。我想起修6plus触摸时,不装黑触摸开机,屏幕就是这个样子。但是6SP的触摸IC是集成到屏上的。难道是屏上触摸IC没有得到供电,没有工作造成的?
于是看图纸,PP5V7_MESON_AVDDH_CONN这一路是给屏上IC供电的,测一下阻值,发现不太正常。于是找到连接电感FL4208,在黑胶下面。把黑胶干掉,原来里面已经烧坏。重新焊接之后,果然触摸好用了。看来黑胶也不太可靠啊!

后来顾客使用过程中,又有触摸时灵时不灵的现象,确认屏也损坏,又更换了一个新屏幕。终于全部解决。

网友:
原来指纹供电不正常也会导致触摸失灵,学习了

网友A:
进水机很多故障,今天接了一台5S,进水屏幕烧坏,主板短路,显示IC坏,报价450,顾客依然修

网友B:
屏供电有问题造成触摸失灵。黑胶没有灌满吧,或者是进水短路造成的烧毁

网友:
图纸画错很正常,不要过度依赖图纸,进水的机器问题比较多

网友:
指纹不好还会导致无触摸,这个不常见

网友:
有一路供电不正常也不好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机很多故障,今天接了一台5S,进水屏幕烧坏,主板短路,显示IC坏,报价450,顾客依然修

能买个二手的成色好点的二手5S了。客户真念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供电有问题造成触摸失灵。黑胶没有灌满吧,或者是进水短路造成的烧毁

确时是。黑胶正面看包的严严实实的,但从侧面看还有一点小缝。就这一点小缝水就进去了。

网友C:
楼主,修苹果现在利润高不高,对同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苹果现在利润高不高,对同行的

利润一般。修一台也就一百两百这样,还要保售后。也累的慌。

网友:
只能看一部分,还是跟楼学习大神们的经验

网友(2018-07-01):
这个好啊 6S修触摸的确实很少了 每修好一个都是经验啊

网友:
捡钱真舒服啊,触摸问题还是比较好搞得

网友:
进水的机器啥地方坏都有可能的 水无孔不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