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加电不亮

楼主(2017-08-08):
G470加电不亮,测各大电感PL902没电

PL902连PU901型号ISL95831

接下来应该测哪,怎么确定问题出在哪?

网友:
没有cpu供电  测芯片的供电 开启信号   或者刷个nios试一下

网友:
开启啊  供电啊        之前的供电都有么

网友A:
现在电流多少啊,是没有集显电压,还是没有CPU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电流多少啊,是没有集显电压,还是没有CPU电压?

电流0.88A,cpu核心供电有,没有集显供电

网友:
这个以前真遇到过,换南桥好用的

网友:
这机器 南桥坏的挺多的。。个人经验而已 自己多查下条件吧

网友:
没CPU供电 不好搞啊.........................

网友:
告诉你 这个机器  CPU 特别爱坏  换个 就好了

网友:
这个条件有很多个,CPU自己也控制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