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v3-571触发电流0.01

楼主(2017-08-08):
机器主板拿来 待机0.01 按下开关 电源指示灯亮蓝灯 电流0.01 过几秒就掉了 还可以再次触发 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 从哪里查起 主板板号 la-9712p 主板这张图片那个洞估计断线了 不知道哪个信号 没标注

网友:
图片pj1边进过一点水 不是很严重

网友:
楼主这是搞好了么, 发亮机图嘛  有始有终

网友:
查ec和pch的待机条件。。。。。。。。。

网友:
漏铜的地方应该是led吧?检查一下ec,然后看一下二次转换电压,

网友:
待机0.01 触发还是0.01  没触发   查待机电压 和二级转换电压

网友:
看一下呗        有没有被腐蚀之类的

网友:
这图纸论坛应该有吧。

网友:
技术不行,小白没看明白,,,楼主多说几句吧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6839-1-1.html 看了这位师傅的贴子 根据工作条件查了下 终于修好了 谢谢 P6Q B+ 19V脚与供电PL5相连接 断线 接起就可以了 昨晚看了很多贴子 摸不到头绪。

网友:
修好就ok了,不过你这待机0.01触发0-01不理论啊

网友:
待机是0.00 看不出来 触发才是0.01不好意思啊  可能是恒流电源问题 我看有的恒流电源四位数的 就可以看到很低的待机 我这个不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06839-1-1.html 看了这位师傅的贴子 根据工作条件查了下 终于修好了 谢 ...

就B+断线了 是吗

网友:
待机是0.01,按开关触发也是0.01那就查一下待机触发的几大条件

网友:
下个图纸先测测看测到那部分了然后好给你参考呀

网友:
查ec和pch的待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