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190wl随机闪屏,又是屏有问题吗?

楼主(2017-08-08):
又接到一台随机闪屏显示器,折开看过驱动板无明显问题,换过电源一样问题,又是屏坏啊?

网友:
换通用驱动板点一下 看看

网友:
可以使用rtd2207通用驱动板点一下屏幕看看到底是不是屏幕问题

网友:
好的  谢谢诸位的帮助  今天试试 本来想发个故障录像视频  结果发现传不了啊

网友:
换一下屏线试试!!!!!!!!!!!!!!!!!!

网友:
换个屏测  不就可以吗

网友:
屏线换跟看看..........................................

网友:
屏闪录像  各位帮忙看看 给个意见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