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答华硕K43TK,板号LA-7551P REV 1.0 显卡驱动装不上

楼主(2017-08-08):
求解答华硕K43TK,板号LA-7551P REV 1.0  官方BIOS不开机,换BIOS开机打不上显卡驱动  合成的以不行

网友A:
这个只能接着刷了吧,我有一次刷了9个BIOS才好,虽然我不会合成

网友:
换装驱动 软件 比如 鲁大师  驱动人生  驱动精灵 都试试  我遇到过用驱动人生装不上的驱动 用鲁大师装上了

网友:
官网的BIOS应该要在f4那里面刷才好使

网友B:
你原来的BIOS程序在吗?应该还是你合成BIOS的时候没有搞好吧?

网友C:
如果官网合成的都不行的话,就不一定是BIOS问题了。。。

网友:
是BIOS的问题吗

网友D:
机器原来什么问题啊,不亮机的话,刷完良机的,可能还是BIOS 问题

网友:
原原来是什么故障?多刷几个BIOS程序再试试吧,不行就把驱动精灵,人生什么的都试试看

网友:
最开始是不亮机,后来刷了BIOS亮了,可是显卡驱动装不上去了,换了好多个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原来什么问题啊,不亮机的话,刷完良机的,可能还是BIOS 问题

一开始是不亮,刷完后亮机,但是显卡驱动装不上,XP系统下有集显,WIN7和以上系统都是集成独立都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机器原来什么问题啊,不亮机的话,刷完良机的,可能还是BIOS 问题

BIOS刷了5个了吧,基地有个发了一个帖子和我的问题一样,显卡,桥,CPU的型号都一样,他的刷了好了,但是下载下来刷了直接不亮

网友:
能找的BIOS都找来试了一下了,不行。但是确定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只能接着刷了吧,我有一次刷了9个BIOS才好,虽然我不会合成

好的,我去用试试别的驱动软件,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原来的BIOS程序在吗?应该还是你合成BIOS的时候没有搞好吧?

原来的BIOS没有了,之前别人刷了一次

网友:
你可以淘宝买一个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官网合成的都不行的话,就不一定是BIOS问题了。。。

会不会我合成的方法没对!卖合成BIOS那个人给我说,刷了原BIOS后不擦出直接再把他卖给我的BIOS刷再里面!  是不是被忽悠了,因为没有合成过。求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