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S电流上到1.0左右不动

楼主(2017-08-08):
      华硕X43S电流上到1.0左右不动,板号:K43SV REV:3.0 拿到机子第一感觉就是刷BIOS ,论坛连下三个都是一样故障,那些BIOS应该都是好的。测各电感供电全都正常 ,复位也有,心想AMD的机子常是电流上到1点多不亮都是南北桥的问题,会不会这也是桥坏了,用风枪吹边上的胶,吹完的加点焊油再吹了一下,再通电试,电流有更高了1.2多了,心想有戏,上BGA重焊下,冷却后开机亮了……

网友:
看到amd  或者nv的 我都是先吹一下的

网友:
现在 芯片加焊 感觉能用的时间会长吗》?

网友:
就这么快搞定了?还以为会艰难的维修呢

网友A:
楼主,你的这机器不是AMD的桥啊!应该是HM65的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的这机器不是AMD的桥啊!应该是HM65的桥啊!

楼主是按照修AMD的思路修的这台机器,

网友:
AMD的一般加焊能好 NV的加焊现在能好的不 多

网友:
AMD和NV的芯片都是这个样子。我也是一般先看看这种芯片。

网友:
LZ 是不是搞错了,这个是intel的机器呀,你自己上图都是intel i3的,怎么就成AMD的呢?

网友:
心想AMD的机子常是电流上到1点多不亮都是南北桥的问题     你是重焊的南桥? 还是显卡?

网友:
刷BIOS,修不知道多少台了。这

网友:
有复位 刷过bios
供电正常 就干桥

网友:
      都是吹一下。  感觉这是神判断。 可以解决不少问题

网友:
这机器桥虚焊的少见,一半都是bios,或者排阻的问题

网友:
这个情况要换桥 不然返修是分分钟的事情 遇到的多了

网友:
恩,三板斧干一叼仔 再说。。。。。。。。。。意外收获

网友:
AMD的机子常是电流上到1点多不亮都是南北桥的问题

网友:
不错 看来AMD和英特尔有共同点了 嘿嘿

网友:
ASUS 大部分都是排阻 或BIOS 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