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U2413F 高清图+MCU

楼主(2017-08-08):
DELL U2413F 高端显示器,以前卖价4000多元,很少见到
今天修到一台,拍下照片一起分享

网友A:
品字220V插口,还有个DC插口 独立供电吗给驱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品字220V插口,还有个DC插口 独立供电吗给驱动板

按设计是可以用交流和直流两种电源的

网友:
这种机子的资料不好找啊,下次修到就幸运了!

网友:
这么高端的显示器,修到是什么故障啊!

网友:
有修过十多台,是专业显示器,图像设计用得多

网友(2018-06-06):
时不时不开机能用这个程序吗?有时候多开几次才能开机

网友:
就是多了几个接口,价格就惊人,一般都是当显示器用

网友:
楼主把把那个背面的板号发一下  49开头的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