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杂症!!!!!

楼主(2017-08-09):
  配置:U:I7 7700K
           主板:华硕z270
           内存:金士顿神条8G   2400
           显卡:影驰1070  黑将
           电源:长城500W
           光驱:华硕DVD
           硬盘:金士顿120G     WD1T
           系统:WIN7  64位
  问题:有时候开机无显示,内部风扇都在正常运行{cpu风扇,显卡风扇,电源风扇},所有硬件单独测试都没问题!放到一起问题依旧,有时候就是没有任何显示,电脑就用了两个星期,之前还是好好的,我现在怀疑是不是系统的问题,不过就算系统不兼容那也不至于无任何显示啊,最起码的主板LOGO会有啊!真的搞不懂,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小弟先谢谢了!

网友A:
不显示那就是硬件问题,最小系统化测试,只保留主板CPU内存和电源 测试看看能不能显示

网友B:
应硬件兼容性不好导致的,你可系统最小化测试,逐步添加其它硬件。

网友C:
系统最小化测试,逐步添加其它硬件

网友D:
先换个显卡试试 ??????????????????

网友E:
  硬盘:金士顿120G     WD1T
有这种硬盘?真没听说过,只知道有西数IT,没见过这种配置的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盘:金士顿120G     WD1T
有这种硬盘?真没听说过,只知道有西数IT,没见过这种配置的硬盘

WD 就是西数吧。。他是SSD 加机械盘

网友F:
一定是主板问题啦…………直接换主板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定是主板问题啦…………直接换主板

没用,系统最小化,包扣测试单独硬件,都没问题!但是合在一起就会出现有时候开不了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硬盘:金士顿120G     WD1T
有这种硬盘?真没听说过,只知道有西数IT,没见过这种配置的硬盘

西数,没听说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换个显卡试试 ??????????????????

显卡本身是没什么问题的,在别的机器上杠杠的!绝逼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最小化测试,逐步添加其它硬件

没用,系统最小化,包扣测试单独硬件,都没问题!但是合在一起就会出现有时候开不了机!!!!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应硬件兼容性不好导致的,你可系统最小化测试,逐步添加其它硬件。

关于兼容性问题,我也考虑过,不过I7 7700K+华硕z270的板子,这个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至于内存,那就更不用说,金士顿8G 24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显示那就是硬件问题,最小系统化测试,只保留主板CPU内存和电源 测试看看能不能显示

问题依旧,有事能显示,有时候显示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定是主板问题啦…………直接换主板

主板单独测试过,没问题!不过主板上的兼容性按钮会闪灯,把电源拔掉重新开机又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关于兼容性问题,我也考虑过,不过I7 7700K+华硕z270的板子,这个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至于内存,那就更 ...

兼容可不管你的硬件是什么名牌,高档次的。

网友:
解决了么  每一样单独都是好的  应该就是兼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