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f-113没有这个头子

楼主(2017-08-09):
没有这个转换头可以直接个通用头子吗?

网友:
你接上试试不就知道 了。。。。

网友:
你拍个电源接口的图啊像什么样的。。。。

网友A:
什么头子,USB头?网口头?VGA头?电源头?

网友B:
主板 焊一条线 出来 就算卵啊。。。。。。。。。。。。。。我们修主板都是直接焊一条线接可调电源的

网友:
可以飞线解决头子问题---------------------------------

网友:
你拍个电源接口的图啊像什么样的。。。

网友:
楼上正解,正是我想要说的,直接 焊线到电源

网友:
楼主你是要换什么头啊????

网友:
楼主找到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头子,USB头?网口头?VGA头?电源头?

电源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板 焊一条线 出来 就算卵啊。。。。。。。。。。。。。。我们修主板都是直接焊一条线接可调电源的

惠普的电源头笔记本不是特别吗?特别的小 我的两个惠普头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