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机械师T6-3

楼主(2017-08-09):
今天 一个朋友 送来一台海尔T6-3说不加电 测试有待机 0.01 按开关就是不加电 一顿猛拆 拆出主板 看见主板没有明显进水痕迹 就测试各大电容 是否有短路 当量到3V5V的地方发现有短路 就是烧不出来 有没有哪位同事遇到过 给指点1 2

网友:
烧不出来, 电流多少

网友:
阻值多少,35V哪个短都不说怎么回答你。

网友:
大部分 都是HM85的问题,以前修过 ,换桥好过。

网友:
这机子3v短路的话, 一般都是桥的问题。

网友:
请问你用多V 烧的 烧的时候电流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