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 进水曲折维修之起死回生!!

楼主(2017-08-09):
各位同仁,大家好,在论坛混迹快两年了。

今天也是第一次给大家分享分享我的经验,

其实也谈不上经验,瞎搞。老师们多指点

直奔主题

昨日一早上班,同事接到同行送来的机器,已经拆开了,说是进水了,挺严重的,还没拆开就闻到一股糊臭味。

拿到主板仔细打量一番,可以,烧的很nice、

一般在别人看来坏的很严重的机器,不想修的,我就越有兴趣,,,哈哈

由于刚开始没拍照,下面的内容都是凭记忆写的,先给大家看看主角

这是修好之后拍的

先测量各大供电是否短路,免得修好这个问题还发现,什么显卡,cpu挂了,便于报价
进水的位置应该是从触摸板进的
内存供电公共点已被烧断,严重烧穿短路
直接小刀刮开铜皮,已经可以看到里层地端
测量还是短路,此时想到保护隔离管子都已经被烧爆了,估计不仅仅是电容。接了根线烧到进水部位板层发烫,直接心一狠,螺丝刀干穿了,以前也遇到过,虽然解决了短路,但是后面还有问题,也没修好。
弄穿之后再测量已经不短路,以为就这么好了,其实不然
请往下看

换上隔离管,给mos管飞个主供电,小心翼翼插上电源,此前已经限流,即使还有故障,也能防止再次烧坏元件。。。。不通电?表笔一戳,公共点20v,无待机电压。51225微烫,线性3v阻值为零,心想还是那个洞的锅,再往里层挖了一点点,阻值有十几了,还是不对,偏低,随后接了个3v烧鸡,电流很低,跟着跟着就下来了,不短路了。看来是那个洞里板层有点微短,直接给干断了。厉害了哈哈
再次插上电源,自动触发了,电流上到0.7左右,心想会不会亮机了

按了下开关,没反应,电流也没跳变,,,,,想多了 好吧
拿起长枪,一阵乱戳,各大电压都出来了。内存无波形,啊 蕉麻了。没那么简单,就能找到聊得来的伴、、、、当时心里不知道怎么办了,无从下手,刷了个bios,虽然进水应该不会弄坏bios,但还是刷了个,不刷怎么知道
结果还是一样

当时快下班了,又没思路。很是无奈,没读内存,就当是没跑码吧。下了张图纸,测了一些二级电压,正常,各电压PG,正常,想到cpu阻值特低,在01之间跳变,会不会是cpu?
又没这么新的试机,师傅说大芯片阻值低是正常的,想想也是,cpu供电都出来了,也没有大电流,也就转换了思路,其实心里一直在怕会不会是那个洞的什么信号线断线了,那更是不好弄了。

翻开图纸,看到一纸画卷,疑似上电时序什么的。

。直接找到了最后面的H_CPURST#测得电压为零,高电平有效,不正常,先不忙查是由什么转换或者谁发出来了
再往前看看PLTRST_DELAY#,仍然为零
再往前看看PM_DRAM_PWRGD由桥发出去到U3701

测得PM_DRAM_PWRGD正常,为3.3v
再往下看H_PWRGD,测得1.1v,暂理解为正常

接下来PLT_RST#,实际测的为0v,是有PCI_PLTRST#转换而来

那应该就是这里了,前面的都正常,那就查查这里再说。先断开R1807,发现PCI_PLTRST#有高电平了,PLT_RST#任然为低,阻值为零,这个信号去到很多地方,也有可能是弄穿了的洞板层短路,没办法,一个一个断开试。没想到第一站的ec就这么被我撞见了,运气不错,测得7脚断开阻值为0.3

风枪直接干下来,不短路了,原型号NPCE885PA0DX。料板上找了个NPCE885LA0DX。也没查资料了,换上去试了再说,呼呼焊上去,接上之前断开的R1807,通电直接跳变到1.2左右,按开关已经关机了

接上屏幕已经亮机,到此维修结束。

编辑帖子太耗时间了,昨晚写到一半,跳闸了,还好论坛里的数据随时保存了,今天早上来到店里,有些了一个小时。不说,同行催着修机器,加油

老司机们,帮忙加加分。有分才能下载图纸,有图纸才能更快的修机器,就可以和大家多多分享了。水点分,这是这个机器的资料,bios图纸点位都有,方便同行下载

谢谢各位百忙之中能阅读我的帖子。别忘了加分

网友:
wq版主删了吧。没弄好。哎图片发不出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分加你,写得非常不错也不易

网友:
图呢,我咋啥也看不见........................................................

网友A:
把你干出来的洞也让我们瞧瞧啊。。。。。。。。。。。。。。。

网友:
你这算不错了 前天修了一个联想V490U商家拿来的 也是进水 算时间我修了8个小时 最后一句不修 草 草 草!!

网友:
不错。。 思路准确。。 修起来 就简单那

网友:
写的不错,不过图片都没有弄成功,也看不到烧糊成什么样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 多谢分享 经验也很丰富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你干出来的洞也让我们瞧瞧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把你干出来的洞也让我们瞧瞧啊。。。。。。。。。。。。。。。

主要是想看看被你干出来的洞洞是什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想看看被你干出来的洞洞是什么样

SBBBB .....................................

网友:
看着一堆字~~图怎么上传不了  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C:
弄 穿板层 能修好 算   是运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弄 穿板层 能修好 算   是运气了

对呀,以前弄穿了都没弄好的v

网友:
楼主为什米 没有图 表告诉我没有发上来    加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