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a8 a9上盖中温锡多少度 焊接上 螺旋还是直风

楼主(2017-08-09):
a8 a9上盖中温锡多少度  焊接上     螺旋还是直风              之前用的低温锡  现在中温 感觉350度都焊接不上

网友A:
350度焊不上?是不是你的焊油不行,质量太差。或者是方法不对,预热时间不够。

网友B:
你风枪吹芯片多少度?正常焊芯片的温度在加10度就可以。直风旋转风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风枪吹芯片多少度?正常焊芯片的温度在加10度就可以。直风旋转风都可以。

我350度了   但是拆下来上盖的时候 有些地方 不融

网友:
引用 网友A:
350度焊不上?是不是你的焊油不行,质量太差。或者是方法不对,预热时间不够。

我预热了                           用的280度

网友:
350还焊不上,除非风枪坏求了才有可能吧

网友:
跟我遇到一样的问题,但是不是锡不熔,是芯片不平整,脚位锡已熔而有的地方不能接触到,再高的温度也焊不上的。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这些阻值要自己测试的 ,一般我不用别人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用的什么风枪,建议楼主首先先测试下风枪温度。
先找一块料板在料板上加上你所谓的中文锡然后用你的风枪慢慢把温度调上期直到可以融锡为之,在此基础上再进行你现在的焊接。

网友:
可能没预热好,我一般260风4档50秒左右就好了

网友:
350还焊不上肯定不是温度问题,可能是焊盘没处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