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楼主(2017-08-09):
今天接了一台苹果A-1502的机器  开机有声音 但是屏幕不显示   外界也好使  会不会是屏幕出现问题 了

网友:
这款机器这种故障修几台了,是屏上面的屏线问题,只要拔掉用橡皮擦擦就行了。

网友:
看样子苹果的机器修的比较少啊。。。。

网友:
先弄屏线,再查一下几个主要的供电是否正常了。

网友:
测试条件不具备的情况下,不要动不动就换,这机器百分之90以上,就是主板背光电路出问题了,好修   微信咨询:lyb154594539

网友:
这个先测量屏线的电压和信号,看下是否正常!

网友:
找个屏幕测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仔细看下屏线接口有没有腐蚀
这个屏幕暗屏的话不容易看出来

网友:
仔细观察一下是不是暗屏!苹果的屏配件不好找,只能先查主板上屏线接口位置!

网友:
条件允许换屏看看,或者换线,,,,,,,,,

网友:
这样的故障只要是一手的基本是来送钱的,可以叫高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