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0E

楼主(2017-08-09):
今天接到同行拿来一台联想B470E笔记本 通上电能开机无显示跑马1.09 平时看到B470几乎都有个底了 多数个通病铁壳坏的比较多 ,拆出来后一看CPU后面铁壳PU4313变色了肯定烧坏了  心底一想通常这个问题都会连CPU 都烧掉的 也不想那么多了 先干掉 换一套这些铁壳再说了 嘻嘻 成功。

网友A:
运行不错啊,果然没烧U  机器算命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行不错啊,果然没烧U  机器算命大了

修了好多这种型号的几乎带U 一起烧掉 捡死鱼了

网友B: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铁壳没有变色,而且CPU电压也正常有,上电在1A左右掉电,用的是B820的CPU,但是装在G470上也不能显了,但是把G470的U放在这机上也不显,电压正常能产生,铁壳应该没有坏吧

网友:
哪个个铁壳是什么 东西?场管还是电容?

网友:
老毛病了

网友:
乌龟壳 这坏的多 老毛病 也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铁壳没有变色,而且CPU电压也正常有,上电在1A左右掉电,用的是B820的CPU,但是装在G470 ...

有些手摸通电也很烫手的 我有过几台都是看不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