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 DS3V不插内存报警 插内存 跑3B 只跑了3个代码

楼主(2017-08-09):
技嘉B75 DS3V不插内存报警 插内存 跑3B 只动了3个代码 内存供电 SMBUS SPD VTT正常 刷了几个程序 不行 没过内存 拆了声卡 网卡一样

网友:
SMBUS总线电压正常不代表此总线就能正常工作,电流强度大小也会影响到总线工作。

网友:
可以拆掉内存边上的小八脚芯片试一试

网友:
不过内存有时候最难搞了,不行的话就是桥的问题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

ptmanager -5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看看桥发出SLP_S3#,-S4_S5#了没有,内存应该过了桥没有过

网友:
不过内存有时候最难搞了,不行的话先上BGA台开来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