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普生L系列打印机不通电维修(全网首发)

楼主(2017-08-09):
遇见几台爱普生L系列打印机不通电问题,拆下主板测量发现Q1,Q2对管短路,换之,可以通电,但是2秒之后又被烧短路,因为没图纸,查不出是哪里的问题导致对管烧毁,讯友们有维修过此类情况吗?

网友:
不会修打印机 ,我都是直接 淘宝买打印机主板 直接换。。。。。。。。。。。。。。。。

网友:
Q1 Q2坏是打印头短路引起的,换新主板也会烧掉的!只要Q1 Q2  F2保险坏,基本上打印头也就废了。

网友A:
这样的问题还是别修了吧,直接报废,连打印头都坏了,修个啥子机器。

网友:
看来学习了  这个不供电没有遇到过

网友B:
Q1 Q2坏是打印头短路引起的,换新主板也会烧掉的!只要Q1 Q2  F2保险坏,基本上打印头也就废了。学习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Q1 Q2坏是打印头短路引起的,换新主板也会烧掉的!只要Q1 Q2  F2保险坏,基本上打印头也就废了。学习了,谢 ...

理论来说是这样,而且我将Q1Q2更换过后不接打印头可以通电,接上就烧对管。可是换一块主板(打印头无烧毁痕迹,所以就没换打印头)却又可以正常使用,所以怀疑主板哪里肯定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问题还是别修了吧,直接报废,连打印头都坏了,修个啥子机器。

爱普生这是通病来的,遇见很多了,以后肯定用得上,只要找到毛病就好解决

网友:
打印头烧了外表看不出来,也许打印头里面电路在清洗时进了墨水,清理一下再晾晒半天试试。

网友:
光听你们说     没修到过  都不知道说什么  混点经验吧

网友C:
换Q1 Q2 保险+打印头可以解决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Q1 Q2 保险+打印头可以解决吗。

无明显烧伤痕迹换主板不换打印头可以,因为担心主板引起打印头烧毁,就没这样尝试

网友D(2021-05-20):
乱七八糟都是百度复制粘贴的。喷头短路烧主板不会烧2次。只有喷头烧主板不会主板烧喷头。F1保险没烧断的情况下换q1q2+92芯片。不换92芯片换几次都会再烧。

网友D(2022-01-17):
朋友,92芯片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D:
乱七八糟都是百度复制粘贴的。喷头短路烧主板不会烧2次。只有喷头烧主板不会主板烧喷头。F1保险没烧断的情 ...

朋友,92芯片是什么

网友D(2022-07-19):
对,我的机子也是这样,我感觉还是主板哪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