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P5G41T-M L3 PLUS

楼主(2017-08-09):
今天收到客户一台华硕主板P5G41T-M LX3 PLUS.上电测量CPU、内存、时钟、复位电压都正常,但不跑码。换了内存旁边的3个822排阻,不见好,短接一下图中的822排阻,代码只跑了一下DO又不跑码了。哪位大神知道这个通病吗

网友:
换晶振看看,加焊南桥。。。。。。。。。。。。。

网友A:
BIOS傍边有个822排阻 一环都行了

网友B: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不

网友C:
引用 网友A:
BIOS傍边有个822排阻 一环都行了

我本来想换的, 结果用烙铁BIOS旁边的排阻拆掉PING了

网友:
故障把自己都给绕进去了。厉害了,还好出来了。记得老师说过要非常确定你自己做的每一步,不能说换个管子,这个管子我自己都不一定是好的,那就把问题越修越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本来想换的, 结果用烙铁BIOS旁边的排阻拆掉PING了

拆掉脚只能飞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不

这样灌水 帐号是不是不想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