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550 D

楼主(2017-08-09):
     ASUS  X550D 的主板  拿到手上不 上电 没待机 一般这个机器的主板待机是0.03-0.04  测下 他的屏供电芯片 是 坏的 短路的 取了不短路了     但是 还是  不上电  19V 到第二个管的时候  19变成了18.4  后面 有短路的吧  换了 IO  重新做了南桥 都不好 求大神帮助了

网友:
主供电正常    思路错误。。。。。。。。。。。。

网友:
   现在 要重哪个方面下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