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4R-3437不过保护

楼主(2017-08-09):
  同行拿来几台机,我从中拿了一台,同行说:”客户说摔了就开不了机了“。”摔坏的??那不是不好修?
          拿到机器,观看外表,D壳有爆裂的痕迹,通电电流0.008A,按开机没反应。拆开机器,发现铜管歪得严重,就拆下来掰直
再看散热器固定柱显卡边柱子掉 了

   插上电,电流才0.008感觉要么在3-5V待机供电没出来或公共点没过,拿出UT136B 自动量程。先测了电感觉,3.3V   5V电感是没电。查公共点只有100mA。阻值400多欧,没短路啊

考虑到这个电感在铜管下,铜管还给震歪了。会不会是电感给震坏了失去滤波功能?找来料板,找来一个体积差不多,标号一样2R2的电感换上。无果。。。看来不是电感问题。
            换回原来的电感,如果不是电感问题,那是就是后级电路有问题了。会不会是电感和电容组成LC滤波电路的电容问题??拿起主板,前后狂找,没有大贴片电容。到此,头大啊,会不会是哪个后级供电上管损坏?一系列想法直上心头。
            为防止为后极供电上管损坏,拿出烧机头,电压调到0.5V,骚一骚啊骚一骚。通电,0.5A,电流怎么这么大?真的是某上管坏了吗?好,直接拿起万用表,测各电感电压,发现各电感电压为0V。晕,这表明某上管都没有坏。。。。
            嗯,摸主板也没有哪里有发热的情况。阻值正常通电却大电流,看来这情况,多数会是哪个共公点线路上的电容软损坏了,既然供电上管没损坏,那加大电压,调到1V,通电电流上到了1.5A,摸一摸,嗯,,终于摸到某处微微发热。拔下电源。(看来骚骚摸摸,主板有反应了)。找到发热处,发现有两个电容,人懒,直接拿起电烙铁一剃。

再烧,,电0.000了。    嗯用电源开机,,电流0.010-0.2-0.6-0.5/看电流应该能亮机了。
         装好散热器柱子,调好弯曲的铜管,装机。

网友:
图中的12.4V是什么电压?还有烧鸡从哪里开始烧的,你没讲讲清楚,我看了几遍没看懂啊

网友:
哈哈,爽 ,这个故障安逸。。。  烧鸡 维修成本低,利润高

网友:
摔好了,有时候还好修点。要是直接把焊点摔掉了,有时候补就难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路过,支持下

网友:
如果是上管相接的电容坏。上管的对地应该很低。一般都是找到短路点再烧。楼主也没说清楚是烧19v还是5v或3.3

网友:
摔的,没掉点就是万幸。

网友:
我这个戴尔的 eckb9102  也是摔的不开机 不知道咋办

网友:
楼主用0.5V也可以烧吗〈〉这能发多大的热

网友:
一般公共点的电容不会出现软击穿的情况,要短路就直接短路的。

网友:
你没讲讲清楚,我看了几遍没看懂啊

网友:
这都救活来。佩服。。。。。。。。。。。。。。。

网友:
楼主捡钱,烧鸡就是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