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05开机不触发电流显示0.007维修

楼主(2017-08-09):
收到客服送的联想G505笔记本,插可调电源显示0.007,按开关不触发,拆机测量公共点正常,测3  5发没有,根据图纸查芯片的工作条件发现7脚是0伏,正常该有电压压,于是找供电但主板上没有标记只能用表测,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发现是个电容短路了,换了就好了,现在把故障点图片和图纸发上方便大家找。

网友:
LDO 5短路?小伙子

网友:
不是是VIN供电短路了导致不产生3.3伏

网友(2017-09-09):
没看懂,浪费10分,名称是G505的通病,怎么打开是405了?图片也没标注一下到底哪里短路,浪费精力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