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5110 进水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8-09):
DELL n5110 版号10260-2 进水处

第23脚WIN 引脚腐蚀断线,

9脚腐蚀断线,

至EC供电线路断线。BIOS芯片6脚到EC  SPI_CLK_R信号断线。修复好上电OK

网友:
感觉你修得好轻松,就像捡钱一样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路过,支持下

网友:
维修就得心细 不能乱修

网友:
果然还是细心了好

网友:
楼主的理论知识一看就知道过关了,很牛

网友:
看起来修得简单,其实还是要查好久的啊

网友:
维修就得心细 ,技术到位,,,,

网友:
要是没有图纸进水的就难搞咯··现在进水的机子我都没有信心修了·

网友:
这种进水机,还得仔细检查一下,还有没有其它没有处理到位的,快要腐蚀的地方。

网友A:
我有一台进水机,因为腐蚀问题,没有处理到位,返修了两次。

网友:
这个线得把它处理好啊,不然容易返修啊。

网友:
看着楼主修的容易 其实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进水机,因为腐蚀问题,没有处理到位,返修了两次。

进水机维修的时候看清每个进水腐蚀的地方都清理好 一般都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