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B470不通电

楼主(2017-08-09):
同行送来一台联想B470不通电,拆机测无公点。保护隔不过 .PU3801 G脚有18V高电平,PU3802去掉不受控。,PR3801和PR3802分压不行,换了就好了
联想

网友:
没电路图 ,看得云里雾里。。 应该说的是 ACFET 和BATFET 的 G及 没有 分压低电平成功?

网友:
没有图纸没有图片看着无语

网友:
直接19V接公共点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写的是经验分享 对于小白还是写清楚一点 老师傅这个都会测试的

网友:
不是很会打字,所以写的简单了,

网友:
来张图吧,这样比较完整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