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n5110,不亮机简单维修

楼主(2017-08-09):
来时上电电流到1.3不到,
测量后发现内存VTT和VREF电压没有,断电打植只有9,拆除重新更换芯片TPS51216后,打植正常。再次上电,亮机。

网友:
都是老司机啊,有思路可以直接找到问题

网友:
这种机子屏线旁边有个6脚的管子也容易坏。

网友:
供电不正常,换掉就好了。。。。。。。。。

网友:
老司机带带我。。这是各种秒杀啊

网友:
51125芯片坏的太多了

网友:
51125芯片坏的太多了,很多带用的。

网友:
老司机啊,楼主。。。。。。。。。。。。。。。。。

网友:
厉害啊  快 狠  准啊 高手

网友:
先用万用表测量,如果发现问题,修起来就快了。

网友:
如果不测量,盲修的话,忙了半天,不行就放弃,最后钱也收不到,心情又不好。

网友:
51125芯片坏的太多了,很多带用的

网友:
这个也不算简单了

网友:
内存电压没有  电流怎么会这么高的 很奇怪的现象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坏了啊,运气好,已更换就到位

网友:
之前遇到一个掉电的,散热不行,改了一下散热管之后好了,

网友:
dell很多看这个电流以为是没有过北桥

网友:
这机器 修过 好多 都是 显卡 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