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哪位大师能讲解下BQ25A,BQ735充电芯片的工作时序,原理

楼主(2017-08-09):
有大神讲解下吗?BQ25A和BQ735是现在用得最多的充电芯片,很多机都是隔离管坏,不过有少数比较难的,像不出5脚的ACIN,或者4脚没有24V,有谁能详细讲讲工作时序吗?这应该是很多人的呼声,在此谢谢

网友:
19v供电-----线性电压输出------适配器电压检测-------ACOK

网友A:
建议你论坛搜索迅维老师之华硕纯点位图的维修,这里面就有BQ充电芯片的讲解。先有主供电,然后出ATD在2.6-3.3之间,再是2.4的基准电压,等等把,具体的自己搜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建议你论坛搜索迅维老师之华硕纯点位图的维修,这里面就有BQ充电芯片的讲解。先有主供电,然后出ATD在2.6-3 ...

没有找到哦,有链接吗?谢谢你。。。。。。。。。。。。。。。。。。。。。。

网友:
这个要找个教程看看

网友B:
今天也遇到一台不充电的  没思路啊  大神支招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今天也遇到一台不充电的  没思路啊  大神支招啊

支不了招,如果不是充电芯片和两个隔离管坏,就不好搞了

网友B(2017-09-12):
引用 网友C:
支不了招,如果不是充电芯片和两个隔离管坏,就不好搞了

确实是隔离管短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确实是隔离管短了

修过很多了,由其是华硕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修过很多了,由其是华硕的,,,,

大师  如果不是隔离管跟充电管理芯片问题那该怎么修 透露下呗

网友D:
工作流程是这样的:

电源口直接过来一个VCC电压输入20脚,给6脚分压得到2.4v-3.1v内的电压 (此电压作为充电IC检测适配器)。
当20脚得到主供电,6脚得到适配器检测电压,16脚应该输出6.0V的线性电压,4脚就输出24V去开启隔离保护管
(因为隔离保护管G级电压必须高于导通电压5V才能完全导通这就是需要24V的原因)隔离保护通过去之后待机线
性一般3.3V会出来(因为要提供给后续的3.3V上拉电压)充电IC这时5脚开漏输出再由3.3V提供的上拉 5脚ACOK是
3.3V发送给EC(告诉EC适配器接入)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工作流程是这样的:

电源口直接过来一个VCC电压输入20脚,给6脚分压得到2.4v-3.1v内的电压 (此电压作为 ...

可问题是6脚,20脚,16脚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24V的电压去开启隔离管,通路上的东西全拆也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工作流程是这样的:

电源口直接过来一个VCC电压输入20脚,给6脚分压得到2.4v-3.1v内的电压 (此电压作为 ...

不过还是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师  如果不是隔离管跟充电管理芯片问题那该怎么修 透露下呗

就不好搞咯,曾经有个机,给我1500,我也没有修好那个问题,隔离不过,华硕那种很大架的机,像外星人一样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可问题是6脚,20脚,16脚电压都正常,就是没有24V的电压去开启隔离管,通路上的东西全拆也换过

4脚没输出换BQ25A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就不好搞咯,曾经有个机,给我1500,我也没有修好那个问题,隔离不过,华硕那种很大架的机,像外星人一样 ...

1500还都还搞不起来呀,自己搞不好转院看看赚个差价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不好搞咯,曾经有个机,给我1500,我也没有修好那个问题,隔离不过,华硕那种很大架的机,像外星人一样 ...

利润这么ok那就别浪费时间拿给同行帮忙修咯

网友C(2017-10-12):
引用 网友D:
4脚没输出换BQ25A呀!

换BQ25A,这还用说吗?该换的全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1500还都还搞不起来呀,自己搞不好转院看看赚个差价呗!

转给谁?我在国外做,我这里只有我技术最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转给谁?我在国外做,我这里只有我技术最好

敢情这个1500还是美金呀!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换BQ25A,这还用说吗?该换的全换了

打一下4脚的阻值看看是不是被后级拉低了

网友E:
迅维网校里面有  x750主板就是725的管理芯片  饼哥的点位图分析华硕时序有      还有饼哥讲的三星时序也有讲735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打一下4脚的阻值看看是不是被后级拉低了

没有拉低。。。。。。。。。。。。。。。。。。。。。。。。。。。。。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迅维网校里面有  x750主板就是725的管理芯片  饼哥的点位图分析华硕时序有      还有饼哥讲的三星时序也有 ...

没有这些视频哦,,。。。。。。。。。。。。

网友E:
38期讲的华硕图纸有24725
39期英业达讲的三星是24735

网友C:
引用 网友E:
38期讲的华硕图纸有24725
39期英业达讲的三星是24735

这也只是简单的讲了一些条件时序,估计帮不到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这也只是简单的讲了一些条件时序,估计帮不到我

确实有换了IC和管子都不好的。估计跟某个电容有关。我手上在修

网友:
原来高手全在评论里头啊,分析得很精彩了,学习了,小白也需要这种贴子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确实有换了IC和管子都不好的。估计跟某个电容有关。我手上在修

无边大师,好久不见,我碰到的那个电脑,报价很高,可还是没修好,充电芯片去隔离管通路上的元件全换了,把第一个隔离管DS极相连,G极的24V就出来了,不能用电池,客户不能接受,钱没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