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000 WIFI不能连接 可以发现信号 系统 驱动 换网卡都没好

楼主(2017-08-09):
HP 1000 WIFI不能连接 可以发现信号  换系统 驱动 换网卡都没弄好

接一台电脑 HP1000 HM65平台的

WIFI可以找到信号  但就是连接不上 密码确定正确

客户很早以前用过是好的 然后忘记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一直连接不上了

1换系统  这个最简单了    结果一样

2下载官网原装驱动   结果一样

3换WIFI模块 安装好驱动 结果一样

杠上了…………。

客户说弄个USB WIFI模块用算了    我说要是不着急用电脑 就先放这里   我就算弄不好  也会找出个所以然来   不信邪了么……

能发现信号  说明WIFI功能是打开了的  硬件也应该是好的

系统已经重装  所以设置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络要连接上   必须要产生一个完整的回路  有发送 接收  验证三个过程

可以发现信号  说明接收是没问题

输入密码后点确认  一直显示连接中     可能是验证密码出错    但长时间验证出错 应该会提示密码不对呀……。

会不会是输入的密码根本就没有发送出去呢?

翻过电脑看WIFI位置  怎么只有一根天线的(国产电脑用一根天线的就有很多型号 ) 但HP DELL 联想这种用一根天线还不多见

不管那么多了  先加根天线试下 反下也弄不坏 的

结果TM的真就好了……

上网找了下拆机图  这个机器两根天线和一根天线的机型还真都有的。……

已经好了 也懒得再折腾了  可以交差了么

网友:
好了就行     如果还不行  就只有南桥了

网友:
我鈤!  居然是天线 少一条 导致的

网友:
加天线后信号强弱是否有变化,也可能原来的天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