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医用液晶显示器电源地有振铃波---为什么?

楼主(2017-08-09):
该显示器有5V/12V/3.3V,待机是5V输出,输出地接示波器有振铃波,算是比较严重的了,目前故障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弱。是否与这个振铃波有关,怎么消除这个振铃求各位指点。

网友:
显示器显示正常吗?只要是显示正常就行。

网友:
地——是一个电位参考点,,所有电压都以它为参考,
你说它有振玲,那你是以哪个参考点来测量这个地的,,。。

网友:
地线都是做为参考点来用,你这个参考点选的是哪呢,该不是你选的参考点有振铃吧

网友:
显示正不正常?正常的话不用理会

网友:
楼主要不先不纠缠振铃波的问题,再提供点显示器的症状。比如带负载时,电压跳动情况,各电压波形。

网友:
测试点接地电阻偏大,不然地和地怎么会出现波形!

网友:
机器的故障现象描述清楚一点,大家好参与意见!

网友:
修显示器一般很少用到示波器,电压带负载降幅大不大

网友:
带负载能力差,主要查电容,把后面的电容换一遍再说

网友:
上实   物检 测图  片看     看?

网友:
带负载能力弱,其他先别管,滤波电容和300V电容先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