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43-ES3G 自动重启,没有CPU供电

楼主(2017-08-09):
GA-P43-ES3G 开机自动重启,检测发现没有CPU供电,不装CPU供电出来,照着论坛里的经验帖子,决定换各供电芯片,换过后还是不行,由于换的是拆机的,于是决定再换一个,还是不行,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刷了一下BIOS,居然跑码了。

网友A:
有意思,从来没遇到过这板子居然是BIOS会导致CPU供电丢失。有大神来分析分析吗?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路过,支持下

网友:
P43的板子似乎桥不需要读取BIOS发VID组合吧,他的VID组合是一个叫做IT8268R的芯片发的,而且这个芯片很容易坏跑乱码,掉电重启等

网友:
这主板不出CPU供电,刷了一下BIOS居然好了,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当没思路的时候往往就会想刷BIO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从来没遇到过这板子居然是BIOS会导致CPU供电丢失。有大神来分析分析吗?

我也是挺郁闷的,这些个主板都不安套路出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挺郁闷的,这些个主板都不安套路出牌

这板子我修过太多太多,但你说的BIOS会影响到CPU供电真是头一次听说。因为以前拆了BIOS都不会说影响到CPU供电。也真是匪夷所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