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52J

楼主(2017-08-09):
华硕A52J 客人说机器不好开机,但是开起来后使用一切正常。。拆机,发现PCH桥有破损,这是拆下来后的PCH桥

更换PCH桥后故障得到解决

奉上此机BIOS:
C壳:A52J
D壳:MODEL :A52J      MB VER:K52JT
板号:K52JR REV.2.3A
PCH:HM55
CPU:I5-480M
GPU:216-0774211 8显存
开关板板号(右边):K52JR REV:2.2
USB小板板号(左边):K52JR REV .2.3

网友A:
清灰把PCH搞破了?

网友B:
就是因为桥破损导致信号有时候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因为桥破损导致信号有时候不良

嗯,是这款机设计问题,C壳直接接触桥上面的晶体,客人使用键盘长年累月的敲击促使晶体受损。。我换好桥后在桥上加了一层薄的硅胶片,这样可以防止C壳再次直接磨损晶体导致损坏。

网友:
换完桥要刷BIOS吗?

网友C:
HM55 怎么会 突然爆头了?? 是不是外力 破坏的哦

网友D:
南桥玻璃镜片有问题有时候还会掉电

网友E:
这种看是头疼的问题楼主是怎么想到的?

网友F:
搞破一点应该没有事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搞破一点应该没有事情吧

这个很难说,有些一点也不能破,有些破了一个大角也没事。。具体还是要视晶体下面有没有电路而言

网友G:
你真猛   你就不担心失败吗?如果你失败了,客户有得烦了

网友H:
这一点点不影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灰把PCH搞破了?

                                                              到我手上时已经开不起来了,只是客人是这样描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HM55 怎么会 突然爆头了?? 是不是外力 破坏的哦

C壳是铁,直接压在PCH桥上面在。长期打字振到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玻璃镜片有问题有时候还会掉电

                    这个坏了问题多,具体看情况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种看是头疼的问题楼主是怎么想到的?

开关角电压3.3,按下有跳变,再加上客人说只要开起来就正常,说明电路都是OK的。就是开机电路有问题,而PCH又受损,所以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真猛   你就不担心失败吗?如果你失败了,客户有得烦了

              做BGA都是家常便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一点点不影响吧

             结果是影响的。。     换了就好

网友:
还好 桥外观 有破损···话说 老司机桌面 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