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990S的显示器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7-08-09):
同行送来一个AOC 990S的显示器,现象为不开机,拆出主板,测量主板到驱动板的5V电压有,到高压板的电压也有,开关键有3V电压,按开关键,3V可以拉低,但就是不开机,测量各大电源管子无短路,判断为程序丢失,在网上下了一个程序,驱动板上的IC为MX4005A,把原机的程序备份后刷新程序,检查发现原现程序为512K,新程序为256K,严重不符,又在网上找了半天,没有这个案例,死马当活马医吧,先擦除芯片,没问题,然后清空时老是报错,不管他了,把新程序写进去后,校验程序出错,不管了,直接装上机子,开机竟然屏亮,尼玛,不明白了,09年我们在学习刷程序时,老师都说了要程序与芯片容量一样才对,如果程序容量不对,要改到与芯片容量一致才行,不明白这个为啥不改也可以开机,难道科技进步了,不管了,机子修好就行~~~现在附上程序与图片~

网友:
真是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网友A:
小数据写入大芯片是没问题的,前提是数据要是对的,后面空的空间程序不会用到的,只要前面写入的程序完整正确就行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网友:
记得说是与地址有关系 好像111111111111111

网友:
容量大点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修好就是硬道理 ,管它是什么,实践是检测的唯一正确途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数据写入大芯片是没问题的,前提是数据要是对的,后面空的空间程序不会用到的,只要前面写入的程序完整正确 ...

老师 不是说
容量不够 要填充才行的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老师 不是说
容量不够 要填充才行的吗

哪个老师教的呀,比如你的芯片是512K,程序大小256K,那你写这个256k的程序时,编程器自动清空512k的芯片,然后从头写入256的程序,后面的空间直接是空的,你人工填充这不是多此一举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哪个老师教的呀,比如你的芯片是512K,程序大小256K,那你写这个256k的程序时,编程器自动清空512k的芯片,然 ...

是这样的 学习了
是不是 和编程器 也有关系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这样的 学习了
是不是 和编程器 也有关系

现在的编程器都是写入前自动清空芯片,默认的,除非你修改了设置...

网友:
有时候不校验  也可以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编程器都是写入前自动清空芯片,默认的,除非你修改了设置...

看来
刷程序 得用好点的 编程器 才行

网友:
有的时候我不校验,直接烧写。烧写好了等一会儿。

网友:
有时间 效验不过  ,  也是可以的

网友:
写进去了  就可以用,,,,,,,,,,,,,,,,,,,,,,,,

网友:
今天修了一台刷了数据没用--换板才解决了

网友:
佩服你的编程器真好!
一般的编程器遇到这种出错时,不会继续进行下去的。
从你的图片看,一共有三次错误提示
除了最后一个是校验时出错外,前面两个都是在查空时提示错误,是芯片不良吧?

网友:
小的可以写大的吧

网友C:
我也是死马当活马医的,老出错了,在料板上找了半天没有一样的芯片,没办法啊,没有回头路了,而且这个驱动板100多块啊,肯定客人不修了,逼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死马当活马医的,老出错了,在料板上找了半天没有一样的芯片,没办法啊,没有回头路了,而且这个驱动 ...

这样的维修,机器能正常工作表示怀疑。
上正常显示图像的图片看看?

论坛有个 冠捷售后的人,问他看看这个情况怎么回事?

网友:
感觉像芯片不良  我看图片感觉你没刷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