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N480 开机键不能开机 一键恢复件可以开机

楼主(2017-08-09):
  联想  N480 开机键不能开机 一键恢复件可以开机     刷了个  EC BIOS  还是一样        论坛里面也有一个 遇到到 换了 EC  也是一样  我的EC 还没换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2873-1-1.html    要查什么条件啊  大家说说

网友:
开机键是好的吗?

网友:
我一般会偷懒 直接改

网友:
psin   rswrst  pwrbtn  slps43   pson

网友:
还是按时序来修修看。实在不行,直接飞线

网友:
能收多少钱哦??浪费时间,小伙子。。 是我懒得搞了, 一柴刀 把 PWRBTN 搞掉, 从 一键恢复i 飞线过来算卵 能开机正常使用, 结账收钱才是硬道理

网友:
我遇到过是ec缺触发条件导致这种问题的

网友:
问题肯定还在EC位置,不过一般都不想查了,还是改吧,有些东西无须深究。毕竟咱是搞维修不是搞科研

网友:
看看是不是休眠器件的问题。有的联想机器休眠开关坏了,也是这样的

网友:
按大家说的   我直接 改线吧   不知道是不是 直接启动

网友:
休眠开关的问题吧

网友:
休眠开关的问题吧 ,,,,,,,,,,,

网友:
直接从EC的开机信号拉一根线过来 外接一个上拉电阻

网友:
看开关按键到EC有没有断线 电压正不正常啊

网友A:
开关键线路跑一下,可能断了。开关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关键线路跑一下,可能断了。开关板的

不是断线      直接到EC    短接也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