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ONE-2710驱动板程序

楼主(2017-08-09):
DELL XPS ONE-2710驱动板程序,哪位大哥备份的有贡献一下谢谢。图片中红框内芯片的程序。

网友:
一体机吗 这种电脑修的少  找马云买一个好了

网友:
驱动板的程序 不爱坏吧    不行  某宝看看

网友A:
驱动板 是什么   不是BIOS程序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 是什么   不是BIOS程序把

你还是高级技术员,一体机主板上集成了显示器的驱动板啊。我晕了。不晓得你是怎么认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还是高级技术员,一体机主板上集成了显示器的驱动板啊。我晕了。不晓得你是怎么认证的。

真是 惭愧啊  一体机 弄得很少  我只知道显示器有驱动板  惭愧惭愧

网友C:
这种去淘宝碰碰运气吧,很难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去淘宝碰碰运气吧,很难找的。

试过了 淘宝上面也没有,淘宝也不灵了

网友D:
程序看淘宝有没  要讨论可以把全图拍一下  故障说一下

网友D:
有修到的同样问题就可以解决掉  只要提供方向 应该很快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修到的同样问题就可以解决掉  只要提供方向 应该很快解决的

故障现象 白屏,红屏,青屏, 一直开着不断电,就闪硕,闪硕中伴着白色和黑色像马赛克一样。就像以前电视台停台后,电视机上面那种图像。 屏已经换过了。主板没有动,显卡也没有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程序看淘宝有没  要讨论可以把全图拍一下  故障说一下

只有看哪位同行修到一样的机器,备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