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81M 自动重启

楼主(2017-08-09):
华硕H81M 自动重启  CPU供电有 什么情况

网友A:
多长时间重启    如果是4  5秒 应该是开关一直低

网友(2017-10-26):
引用 网友A:
多长时间重启    如果是4  5秒 应该是开关一直低

4 5秒开关一直拉低就关机不是重启了

网友(2019-10-25):
我的H81M-K也是不定时重启,时间有长有短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