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宏基4352G不触发

楼主(2017-08-09):
今天刚刚收到的一台宏基4352G,插电待机0.023,按开关无反应不触发,查待机3V5V,3V偏高了0.2V,不管了,按照时序来查,+RTCVCC正常,RTCRST#前边出来了,按着怀疑的态度往后查了查,当测量到RN2104时发现这个排阻一遍3.3V正常,一边为0,看来是电阻变质导致的开路了,取了补了两个20K的电阻上去眼睛都整花了太小了,电流刷的跑上去亮机,高兴的太早了,COMS电池插上又不触发了,仔细排查RTC电路上所有元器件均没发现问题,看来要换南桥试了,换了南桥成功亮机哈哈

网友:
飞线的图发错了,那个是之前飞错线的图,大家注意下,飞线飞反了

网友:
确实笔记本的0602电阻太难找了,要对着有图纸的料板慢慢找,找不到只能用0802有丝印的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路过,支持下

网友:
我修过不少 RTCRST 爆掉,一般 PCH  非死即伤。。 PCH 好的概率只有 不到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