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466 加热CPU才能正常用

楼主(2017-08-09):
此电脑进过水,烧了EC 换了EC 供电,和EC后,出现怪现象了,加热CPU后怎么都能正常用,就是不能断电,只要电池,不拔出,电池有电,怎么都能正常用,冷却了也可以,电池没有电后,就怎么都不触发,必须加热CPU,不知道查 哪个信号了,搞晕了,腐蚀的IC都换了,包括电阻
cpu
不触发
电脑

网友:
#在这里快速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路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路过,支持下过,支持下回复#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路过,支持下

网友:
是不是RTC电路的问题?cmos电池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