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笔记本罕见的卡 windows 启动画面

楼主(2017-08-09):
  错过认证,认真发帖  接修一台LENOVO ideapad s400 touch 笔记本,卡在启动画面不动。听客户叙述,自己装了一下系统,结果这样了。。(有些方面,钱不能省啊)

  开始怀疑是分区没分好,进PE 只能看到一个分区(原来4个分区),格式化一下,再装,结果可想而知。。。
  只能再进PE ,跟客户沟通,(客户自己分过区,没有任何数据)。重新分了一次区,安装系统正常,重启 依然卡在启动画面。。崩溃。。
  能正常安装系统,估计硬盘关系不大,客户装系统之前,一切正常,没道理,装系统 硬盘挂了。。
  再进PE ,仔细思索,发现 清除保留分区 没选择过,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  试试。。
  奇迹出现了,顺利安装系统
  不是什么技术难题,写出来下次同行们碰到这样的问题,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A:
还有的图片呢,为啥不见了
每个步骤都很清楚的,图片为啥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有的图片呢,为啥不见了
每个步骤都很清楚的,图片为啥没有了

图片没有上传成功了。重新传下
图片不要过大。300K内合适

网友:
这个确实学习了   改不好就怀疑到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我记得最早有时候WIn8改WIN7,一台SONY的笔记本,就是因为没有清除保留分区,Ghost完重启就卡在WIN7标志那里,为这个问题折腾了一天,最好 清除一下就好了

网友:
全部格了

网友:
转换  一下分区  硬盘全部格了,就可以了  WIN8转WIN7

网友:
学习经验了,这个还没遇到过

网友:
学习经验了,这个还没遇到过,长见了

网友:
分区也会卡logo天神奇了吧

网友:
还有这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