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1370 不开机

楼主(2017-08-09):
不开机 待机电压正常。。 刷了BIOS 开机OK 捡到啦··
不开机

网友:
这机器你刷了BIOS好的,实际上你在刷之前可以量出待机电压:有不正常的地方就是在bios脚上,只是误打误撞你刷了就好了 微信咨询;lyb154594539

网友:
这酸爽!!! 这个年头还能修道 刷个BIOS 就赚钱的生意, 就算中大奖了。。。

网友:
这个年头还能修道 刷个BIOS 就赚钱的生意, 就算中大奖了。。。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路过,支持下

网友:
一般都是坏ec 是不是中间加热到ec了

网友:
我也觉得这种不像是bios程序问题,应该还有别的问题,不过修好有钱收就行

网友:
好像只有这种老型号的bios会坏,12年以后的都没见过bios问题

网友:
怎么没把BIOS 也共享一下呢? 现在修机器先软后硬,现在的主板BIOS 出问题的也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