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3内存供电不正常维修

楼主(2017-08-09):
主板p8h61m-lx3  开机不显示
首先测试内存供电0.4多 不正常   问题就出在这了  内存供电采用rt8120d 测试供电正常  7脚开启信号无电压  不正常       没有这个图纸  找了一大圈  找不到来源 感觉好像是自身拉低的  索性 换掉这个供电芯片 换完  1.5v电压直接出来了    维修结束

网友:
我也碰到过RT8120D坏了的,现在修主板很少

网友:
这类PWM芯片损坏概率还是很大的。

网友:
如果不是自身拉低你改咋修,给我们小白说说你的维修思路。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路过,支持下

网友:
不错很给力。有图有真相。。。。。

网友:
这个芯片很容易坏,但是昂达,铭瑄的H61如果是内存电压偏低,多数是IO芯片NCT5532D导致,似乎是通病,修过不少

网友:
如果放上维修思路,和测试卡的跑吗思路更好,让我们这些小白也学习学习。

网友:
这个8120都是通病来的了,换了N多了

网友:
RT8120的芯片坏的挺多

网友:
rt8120d不良,造成内存电压低,换电内存电压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