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刚SP900 128G 不认盘

楼主(2017-08-09):
请问大家有修好过这样的故障吗?

网友A:
这种一般都还在保内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一般都还在保内吧,。。。。

刚刚过保,怀疑主控芯片坏,就是不知道这个芯片是否有程序

网友:
换个硬盘看看...................................

网友B:
先用芯片精灵读一下,看能不能识别到主控,能识别的的话一般不会主控坏,找开卡工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用芯片精灵读一下,看能不能识别到主控,能识别的的话一般不会主控坏,找开卡工具搞

主控芯片很热,很烫,我估计是挂 了

网友:
主控芯片挂了基本就没搞头,懒得搞

网友:
固态硬盘不同于u盘,没有太多的开卡工具,有的要治具才能量产。

网友:
换主控,在找软件开卡。要不就拆了做U盘。

网友C:
芯片烫手 基本就挂了   换主控很好换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芯片烫手 基本就挂了   换主控很好换的呀

换了。也要量厂就行 啊,没有工具

网友:
换主控还用量产吗   不用吧

网友(2017-09-12):
学习学习,现在对硬盘还是不懂!!!!!!!!!!!!!!!!!!!!!!!!!!!!!!!!!!!!!!!!!!!!!!!!1111111111111

网友:
貌似现在SSD硬盘,要么不坏,要么就直接不认盘,遇到好几例了,无从下手

网友(2017-10-12):
芯片烫还是有点热,烫的话就要换了

网友:
固态硬盘完全不会修, 看看有没有什么有用的内容

网友:
芯片挂了基本就没搞头,懒得搞………………

网友:
不知道这个主控是什么?有些换了主控不用量产,只要你没通电。量产信息存在闪存内

网友:
主控如果很烫那就要换主控了,如果有一点热,也可先量产一下看看

网友:
主控芯片发烫 那应该是短路挂了··

网友: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每天必修课:看帖回帖,总有所得!!!

网友D:
拆开看看主控芯片,下载个开卡工具试试,修好过一个七彩虹的128G的后来就再也没修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开看看主控芯片,下载个开卡工具试试,修好过一个七彩虹的128G的后来就再也没修好过

不懂下载那个开卡工具。。。。。。。。。。。。。。

网友E(2017-11-19):
昨天刚开好一个sp900 128g
期间过程有些复杂,最后成功,比较开心

开始也是完全不认盘

网友:
没搞过,进来学习一下,固态维修经验

网友:
查一下主控芯片,然后用量产工具试一下

网友(2018-04-08):
引用 网友E:
昨天刚开好一个sp900 128g
期间过程有些复杂,最后成功,比较开心

想请问一下,固态开卡丢数据吗?这个问题还没人正面说过

网友:
这个应该是SF2281的主控,有点温度正常,看功耗是不是增大很多,2281遇到过多次不识别,几次是主控虚焊,补焊就好了。还有几次是需要重新开卡,在linux下操作,也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