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技巧]
不能检测硬盘

楼主(2017-08-09):
为什么硬盘能检测到  但是按了f4就检测不了            什么鬼

网友A:
是不是硬盘坏了才跑不动,连续按F4两次看行不行。

网友B:
估计硬盘零磁道坏了吧! 我也遇见这样的过!

网友:
是的  正常 很多机器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C:
笨办法就是一个一个换端口再试,一直到软件能认到。

网友:
是的,有时候换个机器测试就行阳

网友D:
先换个好的硬盘看看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硬盘坏了才跑不动,连续按F4两次看行不行。

我这个  按了2次  还是不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估计硬盘零磁道坏了吧! 我也遇见这样的过!

进系统特慢           还不能检测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硬盘零磁道坏了吧! 我也遇见这样的过!

那也不至于  不能  检测硬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先换个好的硬盘看看是不是硬盘的问题吧

不用吧  我这个就是想知道  为什么不能检测硬盘    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个软件 试试  更改一下接口模式 ide试试

网友:
盘有问题了,硬盘零磁道坏了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可能是硬盘,也可能是主板硬盘接口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可能是硬盘,也可能是主板硬盘接口,也可能主板电源部份

网友:
可能是系统问题,可能是硬盘,也可能是主板硬盘接口,也可能主板电源部份,也可能是主板BIOS

网友F:
硬盘模式不对吧 要换成IDE模式才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进系统特慢           还不能检测硬盘

那你有别的机器吗?换一个机器看看MHDD能不能检测!?

网友:
bios是不是有问题   要不台电脑试试

网友:
用分区工具自带的坏道检测看看

网友:
估计硬盘零磁道坏了把硬盘换了吧

网友:
是不是硬盘坏了才跑不动,可以换个软件来测试

网友:
拆出来硬盘,挂别的机器上检测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可能是系统问题,可能是硬盘,也可能是主板硬盘接口,也可能主板电源部份,也可能是主板BIOS

不知道什么鬼  装了系统 就把他忽悠走了

网友:
有的U盘接口是会导致进不去系统硬盘的

网友:
把硬盘拿下来 去别的机器 用mhdd 检查下 啊

网友:
把硬盘拆下来去别的机子测试下,还不行就进PE系统用分区工具测试下

网友:
这个正常的。还是改一下IDE模式吧,就算是硬盘坏道也是可以检查到硬盘的,在看看硬盘是不是真的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硬盘模式不对吧 要换成IDE模式才可以的

硬盘模式是对的

网友:
是不是硬盘坏了才跑不动,换个硬盘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笨办法就是一个一个换端口再试,一直到软件能认到。

换过了  不行                            换了硬盘

网友:
DTHDSGSSGZSRRTHTRTSHT个人身人格送人头体

网友:
而是他沃尔塔我让他退热沙特人突然热太热特瑞特人

网友:
要么硬盘坏了,要么重新给它的盘符试试。

网友:
换主板试试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什么鬼  装了系统 就把他忽悠走了

那就是系统问题,有的装系统了还要修复一下才可以

网友:
换个软件试一试

网友:
先排除下硬盘,   再看看借口供电之类的

网友:
硬盘有坏道了 把

网友:
换个硬盘是下 或者PE 有没有的用

网友:
硬盘卡死了吧!,,,,,。。。。。。。。。。

网友:
这个是检测硬盘坏道,也有可能是硬盘电路板有问题

网友:
估计是硬盘物理损坏了吧,挂台机上再试试

网友:
你用的是MHDD吧,估计是你操作有点误会,先shift+F3 出来电脑认出的外挂信息(比如几个硬盘及光驱等),然后看显示的应该是数字几?键盘选择数字几后回车确认,在连按两次F4试试看,祝你好运。解决问题请回复,毕竟大伙很在意呢

网友:
去百度查, 或是多发经验,就能在这里查到了。。

网友:
换块试试  是不是硬盘有问题

网友:
换个U盘工具试下,,,,,, 。。。。。

网友:
实在不行,听下硬盘是不是 有异响,,如果那样就不用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