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w519l 用电池闪屏或暗屏 电源正常

楼主(2017-08-09):
华硕w519l 用电池闪屏或暗屏 电源正常 换过电池 机器运行一切正常 充放电都可以就是单用电池不行
闪屏

网友:
电池是多少V的,是7.6V的吗?

网友:
换屏啥、屏的问题、、、遇到过、、、、、、、

网友:
是不是背光有问题呀。 电池的电压比较低。

网友:
检查哈 ,电池使用的时候 屏幕接口所有电压 是不是不正常啊, 还有换个屏幕是不是 屏幕升压报废了

网友:
应该还是屏的问题,换一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就测 3个信号,19v,en,pwm,路过,支持下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是屏的问题 谢谢大家 屏可以修吗

网友:
应该还是屏的问题,换一下看看呗

网友:
先换个屏幕试一下,使用电池的时候电压比较低

网友:
遇到过几次都是 屏幕的问题

网友:
屏幕的问题大一些,楼主可以换个屏幕试试

网友:
排除法呗,能找到的件先排除。。。。。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啊,闪屏暗屏都是背光开启信号不稳,查这个信号不就成了,可能电源的时候上拉的电压高电流大,转换的管子性能不太凉

网友:
3个信号,19v,en,pwm, 都有吗 还是不稳定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足 转换的管子性能不良

网友:
那先换电池看看啊 的

网友:
你换屏吧 是屏的问题。。。。。。。。。。。

网友:
量下屏接口的19V稳定不,有维到过类似问题,都是屏接口19V惹的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