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战神 z7 进水触发掉电

楼主(2017-08-09):
机器刚来时候进水触发掉电,在网上购买图纸把腐蚀的地方处理了一下,开机正常,在测试过程中发现只要用鲁大师测试显卡直接掉电,拆机仔细观察没有发现异常,但就是不能使用显卡,机器配置较高I7 7700 GTX 1060 修不好主板3900.  看有谁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
是不是显卡里面BAG旱点也进水了看一下

网友:
显卡进水拿BGA机器烤下试试.......................

网友:
个人建议再把进水的地方检查下

网友:
呢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 吗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呢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咩吗

网友:
换吧显卡查下显瞳供电。。。。。

网友:
显卡没封胶  底下容易进水的

网友:
显卡我确定没有进水,进水的部分我都对照图纸查了没有问题,图纸有点大10m怎么上传啊,我看论坛没有这样的图纸我在某宝买的

网友:
故障解决,犯了一个最不该犯的错误忽略了,这个机器是10.5A 的电源,换电源故障排除

网友:
电源带不起,我也遇到过,限流2A烧完机ok试机,忘记调开机掉电后来看到烧机夹子,我就笑了。

网友:
进水的本本不好修 要有耐心

网友:
搞到最后是电源带不起来呀,—,—,—,———

网友:
显卡进水拿BGA机器烤下试试!加些助焊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