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机]
HAIER Q51 开机不显

楼主(2017-08-09):
HAIER Q51 开机不显,拆机发现内存无电压,控IC无开启,D41无3V 是SLP-S4#,  是桥无发出,上BGA加焊OK

网友:
这个故障少见,PCH能出 SLP S3 不出 S4 ,三板斧给乔 来一枪再说。。。。。。。。。。

网友:
这个三把壶搞定了。。。。。。。。。。。。。。。。。。

网友:
楼主,问题分析的简单明了,一个字,快,解决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无私奉献,路过,支持下

网友:
如果桥工好板子质量也好还是干桥快点是不是先搞一下

网友:
反正电池都到这了

网友:
虚焊造成无开启,AMD的机子吧.........

网友A:
前面的信号你都量了吗。  PWRBTN这些呢,直接就干桥了啊- -

网友:
这个年代速度重要。快快就行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前面的信号你都量了吗。  PWRBTN这些呢,直接就干桥了啊- -

全量了,都 有,就是桥无开启,如加焊不行,就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全量了,都 有,就是桥无开启,如加焊不行,就换了

恩,这些你都要说出来啊 ,不然不好加分啊

网友:
三板斧搞定

网友:
思路可以,果断的找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