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 H61B 6.1

楼主(2017-08-09):
此板触发掉电 CPU供电线不接 不会掉。 所以查上管一个坏了 换。。。开机CPU电压正常。上U 还是掉电 如果说刚才是0.1秒掉电的话现在就是0.5秒掉电。。最后换个G620 CPU 才开机。。。所以1155的CPU 也容易坏
cpu
cpu供电
掉电

网友:
上管短路把CPU烧了吧

网友:
应该是CPU上管短路烧了CPU了,CPU供电短路很容易烧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