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硬盘改U盘

楼主(2017-08-09):
这两天听说苹果硬盘能改U盘,本来U盘就不够用,想着要是能改好,还能省百十块大洋,就去万能的某宝搜索了一下,果不其然,就是找到了 慧荣双贴主控板
收到货后就迫不及待的干了起来,先测主控板的好坏,确定没问题开始干硬盘
注:硬盘只能用海力士的,黑白盘都可以,6S以上的不支持
干好后开始量产U盘

量产成功,装上帅气的壳子

哈哈,完美,不但省了钱,还把这些不值钱的16G硬盘废物利用了,还有就是我暂时做了3个,其中2个32G的,1个16G的,32G的传输速度大概17,3M每秒,16G的才13,5M每秒,所以建议大家要是做的话尽量做成32G的(主控板带的是3.0接口,我的电脑是2.0接口的,所以说速度还不能发挥到极限)百忙之中找点小乐趣,望大家多多加分

网友A:
差不多 我的是用 笔记本主板上面 固态硬盘 改的 速度可以达到 差不多100M, USB3.0 的时候,

网友B:
很好!废物再利用啊!做一个成本多少?可以卖了!

网友C:
楼主,修苹果现在利润高不高,对同行的

网友D:
技术达人BGA的用风枪还是焊台搞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 我的是用 笔记本主板上面 固态硬盘 改的 速度可以达到 差不多100M, USB3.0 的时候,

卧槽,厉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废物再利用啊!做一个成本多少?可以卖了!

买一个板,一个壳不上20,不算运费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苹果现在利润高不高,对同行的

一般吧,比如扩个硬盘,利润大概在130左右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达人BGA的用风枪还是焊台搞的

肯定是风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达人BGA的用风枪还是焊台搞的

这个那么小反而用用BGA是不好弄的

网友:
这样都可以 楼主厉害

网友:
只弄过emmc的,还没搞过苹果的硬盘。楼主研究一下要是还能读出硬盘原有的数据就牛B了

网友:
哈哈···居然还可以这么玩··万能的淘宝还真是 什么 都有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 我的是用 笔记本主板上面 固态硬盘 改的 速度可以达到 差不多100M, USB3.0 的时候,

固态上的芯片改U盘估计很少,你也是技术不错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苹果现在利润高不高,对同行的

修苹果现在利润比笔记本高,可以苹果和电脑一起搞

网友:
引用 网友D:
技术达人BGA的用风枪还是焊台搞的

这样子的热风枪完全可以搞定了

网友:
固态硬盘颗粒改U盘比较简单 大多用SK6211 或者 902 903之类  4个8G的颗粒碟焊成32G 就是得跳线

网友:
不知道有没人把苹果笔记本的固态硬盘改成功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 我的是用 笔记本主板上面 固态硬盘 改的 速度可以达到 差不多100M, USB3.0 的时候,

二楼主  好NB  等忙完的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