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 灯带 怎么检测啊

楼主(2017-08-09):
大家有没有修过LED 显示器 灯带  和LED高压部分都怎么检测啊 ,以前灯带坏换过通用灯带,不过要换高压板,每次两样都要换太费劲,大家都怎么换啊

网友:
可以用12v电压分段测试...............

网友:
现在 LED 显示器 灯 带 供电不统一,不能直接代换,但工作电流是相同的,可改变限流电阻调节。

网友:
可调电源调3V电压,用万用表表笔做个测试笔

网友:
可以一个灯珠 一个灯珠的点

网友:
如果拆开就好测量了,,一个一个测量

网友:
拆出来看  最直接的 ,很多能看出来的

网友:
现在有那种通用led高压板,好多接口可以试试这种

网友:
先判断是升压板的问题还是灯条的问题,如果是灯条,一般就坏一或二个灯珠,换灯珠。

网友:
换通用LED,必须一起换通用点灯板,这是没办法的

网友:
灯带一般都要换,不好修!如果能找到一样的灯带,就不用换高压板了!

网友:
换灯珠  不过不好焊呀,  用表测出哪个坏就换哪个

网友:
led没那么容易坏,一般都是驱动板坏,要是遇到了。直接用万用表打电压确定呀

网友:
这个问题不知道大神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们一般是的相同的屏换背光的  呵呵

网友A:
一个一个测灯珠 最直观了

网友:
自己做一个  3v的电源就行  两头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一个测灯珠 最直观了

那每次都要拆开屏测 吗?  也挺费劲的

网友:
可调电源电压调好,接上烧鸡线,头上夹个针,往灯条上正负极一戳,就可以看出来那个坏了

网友:
首先可用多接口的通用恒流板来点LED灯条来判断是灯条问题还是恒流板问题,如果是灯条问题只能拆屏用2.8V左右电压一个个LED灯来测了,要注意有的LED灯珠是二个合成的,电压要翻倍即5.6V左右。电压高太亮会伤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