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LY通病解决方案

楼主(2017-08-09):
K43LY通病解决方案,已经修复多台欢迎大家下载探讨。

网友A:
楼主直接写出来多好

网友B:
要下载分看的人就少了.........................................................

网友C:
楼主布施,这叫布施,种福报的因,
(若能持五戒,更好,减少造恶业, 损福报的因)

我下载了,我贴一下吧,当然是楼主链接内容,(世界之窗浏览器不行,迅雷下载的也不行,最后用IE浏览器下载可以,可能是我系统软件太多)

1点:待机3.3V和5V正常 3.3V在EC边上电容上量最好  5V在RT8206A的7PIN量 如果都正常 刷BIOS OK
2点:这个主板时开机时不开机 量EC边上的电容很多只有2.0V左右 一般是EC 左边有个5PIN的管子 管子上面写的25R8 是这个管子坏了 这个管子负责把5V电压变成 3.3V  可以直接用小二极管代替就行 二极管本身有0.2到0.8V的耗电量 最好找0.8V耗电量的 把它降到3V多就行 还有这个机子网上是找不图纸的

网友:
直接写出来多好!感谢楼上这位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布施,这叫布施,种福报的因,
(若能持五戒,更好,减少造恶业, 损福报的因)

还是这位兄弟好啊,省了点下载分了。

网友:
我下载贴上了,可以直接保存了,不须单独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直接写出来多好

我下载贴上了,可以直接保存了,不须单独下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下载分看的人就少了.........................................................

我下载贴上了,可以直接保存了,不须单独下载了

网友(2017-10-14):
感谢楼主分享,这里有一片是触发开关有3.3,IO电压正常,3 5V电感无电压,不触发。求思路

网友(2020-11-16):
我的上电0.23 反复重启  不知道有没有解决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