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310奇怪的维修

楼主(2017-08-09):
  一台联想U310的超级本,按开关没有如何反映,插可调电源,待机电压显示0,没有待机,拆开电脑,他的电池是在里面的,把电池,屏线,硬盘等外接拔掉,就裸板插电试机,发现有待机电压0.003了,按开关电流上去了,有跳变,马上断电把屏幕接上,联想标志出来了,再把电池硬盘等接上,正常进系统。维修结束了,但是也满奇怪是什么原因

网友:
送钱的生意。。。。 静电干扰的吧

网友:
先收钱再说,有问题再返修呗,呵呵

网友:
待机0应是没过保护隔离吧?没看看有无开焊吗?

网友:
这个问题可能是用户机器放久了,电池没电了导致,一般把电池拔掉,按开关复位一下基本可以解决掉,特别内置电池的问题比较多。只要能收钱就好。

网友A:
这个机子如果返修就看看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如果返修就看看5V的滤波电容

谢谢了,最好客户不要拿过来返修呀

网友:
都不知道

网友:
属于拆开就好 送钱的机

网友:
内置电池的 机器 一般都有 这问题 先放电吧

网友:
v  yt vf头发 uu谷歌UI一个鱼肝油过一个7月一户8一以后

网友:
这段时间遇到不少这样的,特别是现在天气热更多这样的,给保护了,电池拿掉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会不会有返修啊,,,,,,,,,,,,,,,,,

网友:
BIOS电池搞得鬼!!!!!!!!!捡钱了!!!!!

网友: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有点奇怪。回去研究一下。